AD模块儿复用

楼主(2023-03-16):
    请教大家一个AD软件的使用问题,对于相同电路怎样实现placement和走线的复制?

网友A:
    利用reus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reuse功能

你好,有没有reuse的具体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B:
    AD22以后有reus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22以后有reuse功能

    怎么操作

网友C:
    布局利用坐标啊,按相同顺序排序,然后复制坐标,走线直接复制就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reuse的具体使用方法?谢谢!

    原理图画好一部分要重用的图纸,选择后,工具 转换,生成重用片段

PCB布线完成模块,工具转换,生成复用片段
然后将原理图与PCB的当作元件放入图纸即可,具体你再摸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利用坐标啊,按相同顺序排序,然后复制坐标,走线直接复制就好啊

    座标布局成功了,还差走线过孔没复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