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17.4 Align

楼主(2023-03-17):
想請問各位大大 Edit / Align  跟 滑鼠右鍵下的 Align component 有何差別 ?
    兩者都需要在 Placementedit 模式下執行才能執行
可是
    一樣是圈選 symbol , Align component 可以順利執行完成
    可是 Edit / Align 卻出現 Common not found : ain
    不知道是哪裡沒設定 ?
    Edit / Align 的操作方式為何?

thanks

网友:
    Edit里面有Align功能吗?我的怎么没有?是不是你装的第三方skill带的功能?

楼主:
 不是喔  ~~  s032版本
似乎 hotfix 版本有差 , 內容也有差異

    螢幕擷取畫面 2023-03-17

网友A:
    edit下面的align 是因为安装了 align.il  align_do.il align_utils.il 这几个skill文件。
    但是有人不知道这个skill也会在菜单里加入命令,所以只将原作者的命令改为自己习惯的命令,但没有修改菜单中的命令。导致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手动打开align.il,将下面标红的改回为aln即可。

axlCmdRegister( "FYAL" 'aln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alnDone ?cancelCmd 'alnCancel )
when( (axlVersion('version) >= 16.3 && !axlUIMenuFind(nil "aln")) ; since 16.3
            axlUIMenuRegister( "move" '( ("&Align" "al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下面的align 是因为安装了 align.il  align_do.il align_utils.il 这几个skill文件。
    但是有人不知道 ...

    常感謝大大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下面的align 是因为安装了 align.il  align_do.il align_utils.il 这几个skill文件。
    但是有人不知道 ...

我的這個 , 可是改了 lan
    Edit 裡面還是有 Align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
Align 這個指令,在16.6 也有出現 , 可是可以正常使用
    切換成 17.4之後 , 執行 Align 就出現 Common not found : aln 這個訊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這個 , 可是改了 lan
    Edit 裡面還是有 Align

看你的图片,你并没有修改对。下面标红的这三处都应该要一样的,你第一行改成的是al,不是aln呀!

    axlCmdRegister( "aln" 'aln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alnDone ?cancelCmd 'alnCancel )
when( (axlVersion('version) >= 16.3 && !axlUIMenuFind(nil "aln")) ; since 16.3
        axlUIMenuRegister( "move" '( ("&Align" "aln") ) )
    )

    17.4我没用过,你自己用skill getSkillPath,查询一下加载目录下所有出现的allegro.ilinit中加载的所有il文件吧。可能是你的两个ALLEGRO版本加载了不一样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你并没有修改对。下面标红的这三处都应该要一样的,你第一行改成的是al,不是aln呀!

    axl ...

了解了 ~~ 我再試試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