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标识显示成一条线

楼主(2023-03-17):
请问,为什么DRC显示成一条线,怎么恢复成一般的模式。谢谢

楼主:
直接贴的图片好像显示不出

网友A:
右侧那对线中间那个吗?这是动态等长时显示的DRC吧?你原来是提示什么?打开ALL,应该会有D/Y的DRC蝴蝶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那对线中间那个吗?这是动态等长时显示的DRC吧?你原来是提示什么?打开ALL,应该会有D/Y的DRC蝴蝶结

是动态等长的DRC,想改成蝴蝶结那样的,但是好像没法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动态等长的DRC,想改成蝴蝶结那样的,但是好像没法改

这个改不了,也是方便察觉,不过All DRC打开,应该会有一个D/Y的蝴蝶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不了,也是方便察觉,不过All DRC打开,应该会有一个D/Y的蝴蝶结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