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画板的笔记本,请论坛里的大神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23-03-17):
    如题,请熟悉笔记本的大神推荐一下

网友A:
    华为笔记本电脑MateBook 16s

网友B:
    联想拯救者Y9000P,华硕天选3 or 4,神州战神12代,惠普暗影精灵pro8, 装逼一点的可以用XPS 15. 华为的显示屏好多都是16:10的,看自己习不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笔记本电脑MateBook 16s

    请问集显够用了吗?

网友C:
    我是thinkbook 14+ 16G+512G+1T(自己加的1T) rtx2050独显

网友D:
    不说预算一率按ThinkPad P16 ,外星人X17 顶配。另外注意4K屏对软件不太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笔记本电脑MateBook 16s

    感觉集显用allegro画板 会不会有点难受?特别是几千PIN的HDI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预算一率按ThinkPad P16 ,外星人X17 顶配。另外注意4K屏对软件不太友好。

    这个价格有点高啊  最好是五千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thinkbook 14+ 16G+512G+1T(自己加的1T) rtx2050独显

    这套搞下来大概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拯救者Y9000P,华硕天选3 or 4,神州战神12代,惠普暗影精灵pro8, 装逼一点的可以用XPS 15. 华为的显示 ...

谢谢推荐 我对比对比

网友:
    对画板来说,电脑屏幕够大,分辨率不要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套搞下来大概多少钱呢?

不加硬盘,JD很多时候是5999.闲鱼其实有很多官翻机和14天机,5000基本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硬盘,JD很多时候是5999.闲鱼其实有很多官翻机和14天机,5000基本能拿到。

    好的 谢谢。闲鱼上的暂时就不考虑了 这配置 用allegro画一万pin的板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刚好我也想换笔记本,蹲一个配置

网友:
华硕天选1 我在用3年了,相当流畅

网友E:
    推荐联想拯救者y9000p,我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预算一率按ThinkPad P16 ,外星人X17 顶配。另外注意4K屏对软件不太友好。

为啥4K屏不好,是鼠标速度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联想拯救者y9000p,我正在用

这价格 有点超预期啊

网友:
    我用的联想T14 I7+MX450的配置,16G内存。可以流畅跑。根据以往经验,比较推荐I7,I5跑大板不是那么丝滑,显卡的话不需要太高配置,内存16G打底,硬盘最好上pcie4.0的固态。屏幕长宽比最好是16:9的。现在窗口多,用16:10的有点不够看。

网友F(2023-05-09):
    建议使用台式机,笔记本用Allegro也没问题,但是画几千pin会很痛苦,别问,问就是从台式机中高配置换到笔记本的中端配置后,画板子很不舒服,虽然说产品也从几千上万pin变到了两层板四层板,但是笔记本的流畅感就还真差那么一点。如果真要笔记本,建议先看CPU和内存,显卡够用即可,目前3050即可应付阿里狗,CPU选择英特尔的,i5第12代及以上,内存16g(买来后可自己再加装一条16g内存到32g),屏幕分辨率不需要太高(太高的话3050和笔记本这个散热体量带起来都很费劲),建议买回来后做好机体散热,尽量使用外设键盘(建议,可选非必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使用台式机,笔记本用Allegro也没问题,但是画几千pin会很痛苦,别问,问就是从台式机中高配置换到笔记本的中端配置后,画板子很不舒服,虽然说产品也从几千上万pin变到了两层板四层板,但是笔记本的流畅感就还真差那么一点。如果真要笔记本,建议先看CPU和内存,显卡够用即可,目前3050即可应付阿里狗,CPU选择英特尔的,i5第12代及以上,内存16g(买来后可自己再加装一条16g内存到32g),屏幕分辨率不需要太高(太高的话3050和笔记本这个散热体量带起来都很费劲),建议买回来后做好机体散热,尽量使用外设键盘(建议,可选非必选)

如果是产品pin多在几千pin且多层,建议睡服领导,让其给你申请个台式机使用,如果产品比较简单,可以采用笔记本。如果不是公司经常停电或者你需要经常出差什么的,强烈建议台式机,配置如下
i5 12600及以上
32g内存及以上
固态自定
散热可采用风冷,若CPU带k,建议上水冷
机箱采用大机箱
显卡1660ti及以上
650w及以上电源(一般来说极致的抠低配是用不到650w的)
主板推荐大厂华硕或微星的B660及以上,主打一个稳定,
当然,这就是个参考,用不用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