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板尺寸固定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容纳更多的功能?

楼主(2023-03-17):
在电路板尺寸固定的情况下,如果设计中需要容纳更多的功能,就往往需要提高PCB的走线密度,但是这样有可能导致走线的相互干扰增强,同时走线过细也使阻抗无法降低,请介绍在高速(>100MHz)高密度PCB设计中的技巧?

网友:
    使用HDI工艺

网友:
    一般就是增加层数和使用HDI工艺吧。

网友:
    单块PCB可以采用HDI。如果可以做两块,可以用板対板连接器,或者柔性电路板做连接。说白了,平面空间利用完了,就要考虑利用垂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