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平面形状)显示只读,怎么关闭只读模式

楼主(2023-03-17):
    铺铜(平面形状)显示只读,怎么关闭只读模式

    这个只读模式怎么关闭

    这个只读模式怎么关闭

网友A:
    在哪里能设置成为只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能设置成为只读模式!

我是维护的板子,别的工程师画的,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修改

网友B:
    软件VX的?铜皮锁了,解锁就好

网友:
    在plane assignments里面将此网络的plane data state改成dynamic就可以了。

楼主(2023-05-09):
引用 网友B:
    软件VX的?铜皮锁了,解锁就好

    原软件不是VX的,现在用VX的打开,估计是转化的不对,显示没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