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将PCB版图导入到HFSS

楼主(2023-03-17):
    新手小白求教,如何将PCB版图导入到HFSS,在3D Layout里要做什么设置呀?求大佬指导

网友:
    分层转换PCB为Gerber文件,然后利用Sonnet软件转换为GDSII文件

网友:
    你可以用odb++导入到siw,在导出到HFSS: g9 [9 J3 J$ z

网友:
    SIwave可以导出到HFSS,odb++也可以直接导入hfss 3Dlayout和SIwave

网友(2023-07-14):
    可以直接导br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