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属芯印制板

楼主(2023-03-17):
    什么是金属芯印制板? 和层叠结构里提到的芯板是一个意思吗?' J& i, @: K6 ~

网友:
    基板、铜镀层、铁镍层和导通孔,基板中间层为金属芯,金属芯主要由铜镀层和铁镍层组成,基板上穿有导通孔,且布有导体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