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

楼主(2023-03-17):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void main()

   int temp;
  temp=0x01;
hile(1)

    {

   P1=~temp;
   delay();
   P1=0xff;
   temp=temp<<1;
   if (temp==0x00)
  temp=0x01;

想要用单片机左位移指令实现流水灯,程序正确,调试也显示正确,在单片机上运行了一遍也是可以实现,问题在于,当第八个LED熄灭后,要等很长时间后第一个LED才会重新亮起,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问题,有大神来看下吗

网友:
temp是整形数,要16位,就是说你要左移16次才能进入下一次点亮,可是你只有8个灯,从第九个灯开始你就啥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