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做级联仿真step设置过小仿真结果不收敛怎么回事呢,S参数转spice怎么转啊?求指...

楼主(2023-03-17):
ADS做级联仿真step设置过小仿真结果不收敛怎么回事呢,总的时间是100ns,step设置小于1ns就不收敛了,一直没找到原因,感谢老师!!!

网友A:
当电路中存在较为理想或者简单的模型时,可能会产生边沿十分陡峭的翻转信号,即非常迅速的跳变,这时trans就有可能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路中存在较为理想或者简单的模型时,可能会产生边沿十分陡峭的翻转信号,即非常迅速的跳变,这时trans ...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S参数可以转spice模型吗?怎么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