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转换Allegro 后,整板封装PAD名字是按照数字命名的,如何按规则重命名?

楼主(2023-03-17):
转换PCB存在的隐患风险
很多PCB工程师应该知道pads PCB文件转换成allegro文件后,整板的封装PAD名字会以PAD1,PAD2,... 等等以此类推以数字结尾的方式命名下去。

这种PAD命名方式,不仅看起来不规范,而且对后续设计也有很大的隐患风险。

比如一开始先从一个Pads文件转换Allegro PCB,后续改版需要新增加封装,增加的封装刚好在另一个Pads PCB中,又需要去转换成Allegro PCB,提取需要的封装,这个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埋下了隐患风险。

因为每一个Pads PCB文件转换成ALLEGRO文件后,整板的封装PAD名字都会以PAD1,PAD2,....等等 。这样就会导致上面所说的例子中,新增加封装里面的PAD名称和改版前PCB中PAD名称很有可能存在重复,但是两个焊盘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这样就会导致设计焊盘出错。

下面就分享一下Pads文件转换Allegro PCB后封装如何按PAD大小规则的重命名,避免设计出错。

封装PAD名字规则重命名
1、导出整板PCB封装到一个新的lib文件路径

2、任意打开一个封装,可以看出PAD名字是以数字结尾的命名。

3、执行Vincent skill V2.3 -->Symbol Skill--> SignalSymbol Pad Edit命令,可以单独对一个封装里PAD规则的重命名。

4、执行Vincent SkillV2.3 -->Symbol Skill--> SignalSymbol Pad Edit命令,可以批量的对整个lib路径下所有封装PAD规则的重命名。

网友:
流程很详细,用心了,

网友:
    Vincent skill 哪里有呢?

网友A:
    这样命名也没用,转换的封装还是缺少solder paste层,还得重新添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命名也没用,转换的封装还是缺少solder paste层,还得重新添加才行

这个功能里面涵盖有的,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