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PPR绕线,明明网络都已经在设置的规则内了,但Analyze时不显示绿色,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3-20):
DDR PPR绕线,明明网络都已经在设置的规则内了,但Analyze时不显示绿色,什么原因呢?是盗版软件的Bug吗?求解~~

网友A:
检查规则没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规则没打开吧

搞定,谢谢哥们!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问题,自我绕线间距GAP不足 不会报drc,有大神会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问题,自我绕线间距GAP不足 不会报drc,有大神会解决吗?

可能是,检查规则没打开或者规则未设置。

网友(2023-05-09):
    Status_update DRC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