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17.4 import sch

楼主(2023-03-20):
    不好意思 , 想請問各位大大
在兩台不同的電腦開啟 17.4
可是卻出現不一樣的選項一個是 Updata 的選項
一個是 Design Sync...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差別 , 是需要去哪設定嗎?

    謝謝

网友:
    有点高端,我这里是图一

网友A:
    我都是import -logic 导进去的。没关注过你这个操作,我的也是图一。大概率是下面一个图没打最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import -logic 导进去的。没关注过你这个操作,我的也是图一。大概率是下面一个图没打最新补丁。

    s032 & s036 為上圖
s035 為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s032 & s036 為上圖
    s035 為下圖

我的还是S30。那你导入的方式不同,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嘛?在我看来,没什么差别。

网友:
    是不是打开的工具选项上有差异

楼主:
    正版的沒的選 ~~  進去的是 上圖選項
破解的無論怎麼切換Change Editor 模式 都是下圖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