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的高压引弧为什么不会击穿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呢?

楼主(2023-03-20):
氩弧焊的高压引弧电压是直流还是高频交流?

网友:
8/20us被抑制了,属于保护电路的一种,具体可以看原理图后分析

网友:
高频交流电!

网友:
内部高压二极管的整流、高压电容滤波后,在引弧放电器两端产生一定的高压,从而放电引弧。氩弧焊,是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一种焊接技术。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