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音箱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2023-03-20):
各位好:我想在10多个屋子里安装音响,考虑到通过信号线传播音频信号实在太麻烦,我准备采用无线发射的原理:在电脑端通过天线发射信号,然后在那10来间屋子里的音箱上安装信号接收器,用来接收音频信号,最远的屋子相距大概60M,而且电脑端和其中间隔了几道墙,求大婶帮忙推荐一个方案,以及元器件在哪买到!谢谢!

网友:
    支持广播的音频模块,加驱动音响的功放电路模块

网友:
    你直接用买几个蓝牙耳机把里面的元器件拆下来不就能使了么?

网友:
    买个RF高频无线音箱

网友:
    估计只有用无线发射!蓝牙的距离一般是10米;穿墙减半!!!

网友:
    直接采用蓝牙芯片,进行MESH组网,音响可以作为桥接进行连接其他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