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04 和 RTL8019AS 的接口问题.

楼主(2023-03-20):
请教:lpc2104 和 RTL8019AS 的接口问题. 以前在 C8051F 上做,高低地址是固定的,容易接口,RTL8019 映射地址也容易算出.现在 lpc2104 是 32 位的,32 个地址线和 32 个数据线,和外围器件接口时带到很困惑.不知有没有高手看过周立功网站的提供的 lpc2104+RTL8019AS 的接口电路,SA0-SA4 和lpc2104 的哪个脚接在一起 请指点由一个 573 来控制地址与数据总线复用现在有点明白虚拟总线了,加上一个地址锁存器,和 51 机的就很相似了.

网友:
对的,是为了兼容 51.

网友:
LPC2104基于一个支持实时仿真和跟踪的ARM7TDMI-SCPU,并带有128k字节(kB)嵌入的高速Flash存储器,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兼容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