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框选变化速度跟不上鼠标移动速度

楼主(2023-03-20):
allegro框选变化速度跟不上鼠标移动速度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分辨率或者系统的原因。

网友:
显卡更新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新版本吧,好像有时会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 不知道啥原因,重装一次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
    显卡显存CPU都有可能,上你机器配置看看

网友(2023-05-09):
    拿回给你们公司IT部门,让他们重装系统或者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