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外围电路

楼主(2023-03-20):
请问TL494芯片的外围电路中画红圈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在闭环系统中,可以根据需要在该引脚与引脚2之间接入不同类型的反馈网络,构成比例、比例积分和积分等各种类型的调节器,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网友: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PWM)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