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FPGA开发有什么理解吗?

楼主(2023-03-20):
大家对FPGA开发有什么理解吗?

网友:
主要是用FPGA处理高速接口的协议,并完成高速的数据收发和交换。这类应用通常要求用具备高速收发接口的FPGA,同时要求设计者懂得高速接口电路设计和高速数字电路板级设计,具备EMC/EMI设计知识以及较好的模拟电路基础,需要解决在高速收发过程中产生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要求FPGA设计者有一定的数学功底,能够理解并改进较为复杂的数学算法,并利用FPGA内部的各种资源使之能够变为实际的运算电路。
目前真正投入使用的还是在通信领域的无线信号处理、信道编解码以及图像信号处理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正在开展中。

网友:
SOPC(System-on-a-Programmable-Chip,片上可编程系统)利用FPGA平台搭建一个嵌入式系统的底层硬件环境,然后在上面进行嵌入式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