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器件选型问题

楼主(2023-03-20):
关于mcu的选型,首先是看需求,用于做什么产品,比如ble、zigbee等无线产品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mcu产品,然后再看是否需要支持lcd显示功能。一般来说,mcu的rtos系统是不带gui功能,不过stm的除外,stm有自家的fouchgfx,功能很强大也很好看,其他家就得自己移植gui了。然后就是看flash、ram是否够用了。

比如支持lcd首先mcu需要支持高速spi功能即HSPI 32M,然后看ram是否够用,判断依据:

比如320X240 16bit的图片,大小为320X240X16=1,228,800 (bit )/ 8 = 150Kb

HSPI 传递一张150kb的图片需要时间:320X240X16/32 = 3.84ms

QSPI 有四条数据线,传输能力是普通spi的4倍。

这个是理论值,实际的情况还需要系统的流畅以及flash取数据能力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ram,mcu没有独立的显存,需要在ram中开辟一块空间,比如320X240X16bit的图片,也就是150kb,需要消耗150kb的ram,所以选mcu的ram至少要256以上才能保证流畅,512就更好了。也可以外扩ram。

网友:
做硬件工程师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例如:需求分析,方案验证,器件选型,原理图设计,PCB设计,热设计,EMC,安规,产品测试,试产跟线,采购

网友:
要选好一款处理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单单是纯粹的硬件接口,还需要考虑相关的操作系统、配套的开发工具、仿真器,以及工程师微处理器的经验和软件支持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