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出gerber时,在pastemask 层,会有底层和顶层重叠的器件

楼主(2023-03-20):
为啥出gerber时,在pastemask 层,会有底层和顶层重叠的器件

网友A:
    检查package封装做的是否正确?或者SMD器件是否多做了Pastemask.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package封装做的是否正确?或者SMD器件是否多做了Pastemask.

封装看了下制作过程,没法设置层的啊

网友:
    看焊盘是不是设置了不该设置的层。

网友:
    应该是封装的问题,打开看看是不是有这一层,还有给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