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net group又添加到netgroup怎么删除

楼主(2023-03-20):
allegro中net group又添加到netgroup怎么删除,现在管理器中删除键都是灰色的,单个的net group事可以删除,但是这个不小心放到一起的net group就无法删除。

楼主:
单个网络删除键事灰色的,整体网络删除也是灰色

网友A:
上个公司同事之前遇到过,愁了好长时间,后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公司同事之前遇到过,愁了好长时间,后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我是将一个net group添加到另一个net group,现在都无法删除了,真是头大。17.2版本的

网友B:
先导出规则,用记事本打开,找到这个netgroup,直接删除,保存之后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导出规则,用记事本打开,找到这个netgroup,直接删除,保存之后再导入

好谢谢,我这样导出这个规则把net group删除然后再导入就可以直接覆盖原来的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