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与门芯片用于单片机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23-03-21):
各位大佬,我们使用ST的与门SN74AHC1G08芯片,想从两路分别对单片机复位,单片机是STM32F103,现在不RST接口悬空,烧录器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1,利用RC上电复位
2,用其他板的IO低电平复位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下

附件是原理图

网友:
    看下BOOT配置,可以量一下,RESET复位的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

    先量一下应该该复位时 A B Y各自的电平

网友:
    STLINK V2的NRST引脚接的是RESET网络号吗?
如果是的话,将SN74AHC1G08的Y脚与STM32的NRST引脚间串联1K~4.7K左右电阻;
    (STLINK V2的NRST引脚的驱动能力,不一定能将SN74AHC1G08的Y脚输出高电平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