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走线越宽,损耗就一定越小吗?

楼主(2023-03-21):
我用Sigrity做成了一个插损与回损的仿真,画了5条一样长的但宽度分别为0.1、0.2、0.3、0.5、0.7、1MM的走线,但仿真结果显示0.5线宽的损耗是最小的,其次是0.7、0.3、1、0.1,想请教一下大家,按理论来说,不应该是线宽越大损耗越小吗?是为仿真没仿对吗?

网友A:
    直流供电可能是这样,对高频信号来说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B:
    损耗分为导体损耗和介质损耗,在不同材料、频率等情况下,二者的在总体损耗中占比会有变化。

网友C:
    和传输线模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耗分为导体损耗和介质损耗,在不同材料、频率等情况下,二者的在总体损耗中占比会有变化。

目前在同一个PCB板上,都走在TOP层,介质损耗可以说是相同的,走线的长度也是一样的,目前只是线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传输线模型有关

    我是直接通过PCB去仿的,传输模型是不是就直接按走线去提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供电可能是这样,对高频信号来说不一定是这样。

    我发现,走线宽度越接近50欧姆,损耗好像就越小。

网友D:
不同线宽 你port的阻抗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统一还是不统一呢  统一的话阻抗不匹配了 不统一的话 50欧姆是一个相对值,当阻抗为30欧姆时,同轴线可以获取最大的功率传输容量;当阻抗为77欧姆时,同轴线可以获取最小的传输衰减常数。所以一般取50左右,有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线宽 你port的阻抗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统一还是不统一呢  统一的话阻抗不匹配了 不统一的话 50欧姆是一个 ...

    我是统一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统一处理的

统一设置的话 你走线的阻抗和port阻抗就不匹配了

    你如果想验证线宽的影响话可以走内层 用S9000算一个不同的层叠、共面  如果是差分的话还有线距 不同的线宽去算一个相同的阻抗 去仿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统一设置的话 你走线的阻抗和port阻抗就不匹配了

你如果想验证线宽的影响话可以走内层 用S9000算一个 ...

    那得出的结论应该就是线宽越大,损耗越小了

网友E(2023-04-27):
简单说是这个理

这就是为啥  0.5线宽的损耗是最小的  而非最宽的1线宽
同时  也印证你的观察
走线宽度越接近50欧姆,损耗好像就越小。

先说这个公式

讯号传递过程中   会遭受两种损耗
一个是Ohmic Loss  一个是Mismatch Loss

Ohmic Loss   就是讯号会转换成热能
跟介电损耗  走线长度  线宽……有关

Mismatch Loss  就是讯号会反射
跟阻抗匹配  线宽……有关

有没发现  线宽跟两者都有关联?
到底怎么决定?
很简单  看你这条走线   有无阻抗匹配要求
如果没有   例如电源走线  线宽就只考虑Ohmic Loss
不用考虑Mismatch Loss   以电阻性公式:

那当然线宽越宽  表面积越大  损耗越小  也就是IR Drop越小
所以电源平面  甚至比电源走线好  因为表面积更大
换言之  如果是这情况  你的仿真条件
0.1、0.2、0.3、0.5、0.7、1MM  这五条走线
肯定是1mm的损耗最小   因为线宽最宽  表面积最大
电阻性最小  Ohmic Loss最小

但如果你这条走线   有阻抗匹配要求  例如射频走线的50欧姆
那抱歉  Ohmic Loss跟Mismatch Loss都要思考

线宽太窄  电容性变小  阻抗高于50欧姆  损耗变大
线宽太宽  电容性变大  阻抗低于50欧姆  损耗变大
因为根据一开始那张图  阻抗只要不等于50欧姆  不论大于或小于
损耗都会变大
换言之  如果是这情况  你的仿真条件
0.1、0.2、0.3、0.5、0.7、1MM  这五条走线
未必是1mm的损耗最小   因为线宽最宽  固然Ohmic Loss最小
但Mismatch Loss大啊(低于50欧姆)  那两者相加  损耗还是大

所以你常可以听到射频工程师说  走线越短越好
那就是缩减走线长度  减少Ohmic Loss  藉以降低损耗
或是阻抗越接近50欧姆越好   那就是减少讯号反射  减少Mismatch Loss
藉以降低损耗
但你不会听到  射频走线线宽  越宽越好这种话
就是这道理
所以下面这张图也得知    return Loss越小  表示反射越少  Mismatch Loss越小
那当然Insertion Loss越小  呼应上面公式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图   为啥走线宽度为50欧姆时,损耗最小?
就是因为50欧姆时  讯号几乎可说无反射  也就是Mismatch Loss为零(理想状态)
那此时Insertion Loss  当然就只剩Ohmic Loss来决定

你会有疑问   如果走线宽度为50欧姆时
此时Insertion Loss  只剩Ohmic Loss来决定
那不就又回到  线宽越宽  表面积越小  损耗越小的思考?
但又说  线宽不是越宽越好   搞得好乱啊

我用射频走线  常用的挖空来做说明
在同样维持50欧姆阻抗情况下
当参考层的地  与走线距离越大  其线宽就越宽
说过  走线宽度为50欧姆时
此时Insertion Loss  只剩Ohmic Loss来决定  因为Mismatch Loss为零(理想状态)
那肯定是右边  线宽较宽的情况  损耗会较小
这也是挖空的目的  尤其是一些频率较高的射频走线
例如WIFI 6GHz

所以  下结论了
在不需要考虑Mismatch Loss情况下
例如电源走线  或是阻抗已经为50欧姆前提下
此时  就是线宽越宽越好

但如果要考虑阻抗  也就是讯号有可能会反射  造成Mismatch Loss情况下
那线宽就不是越宽越好  而是越符合50欧姆越好

当然  这边的50欧姆  只是方便说明概念
因为我猜你仿真的Port1跟Port2  预设为50欧姆
这也是许多仿真软件的预定设定
所以你才会发现  走线宽度越接近50欧姆,损耗好像就越小。
但   这个50欧姆  不是绝对  因为不是只有射频走线要考虑阻抗
主要还是看你走线 是用在怎样的系统应用
如果是用在HDMI差动对   那就是差动对线宽为100欧姆时  其损耗最小
如果是用在USB差动对    那就是差动对线宽为90欧姆时   其损耗最小

网友F:
    线宽改变了,阻抗是否还能保持一致呢。40Ohm阻抗的走线你用50Ohm的端口去看那损耗肯定差

楼主(2023-06-10):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是这个理

    感谢大师的详细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宽改变了,阻抗是否还能保持一致呢。40Ohm阻抗的走线你用50Ohm的端口去看那损耗肯定差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阻抗匹配导致致了线宽大的走线损耗也不一定是最的小的。

网友(2023-09-25):
走线越接近匹配阻抗,信号功率最大,损耗越小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