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PCB Editor快速换层软件

楼主(2023-03-21):
    问题:在使用cadence allegro PCB Editor进行电路设计时,由于存在很多类型的层,例如etch, silk, assembly, soldermask, pastemask,goldermask层,层与层之间的切换很麻烦;

    工具性能展示:基于此点出发,完成了一个快速切层的skill工具:
    • 该工具可以支持在cmd栏中输入字符,回车后即可切换:
    • 同时可以最多支持10层同时切换,中间以空格隔开;
          例如1 - TOP, b -Bottom, etch 2~n - 2~n,st - Silkscreen TOP, sb - Silkscreen Bottom, at - Assembly TOP, ab - Assembly Bottom, ao - 打开全部层, ac - 关闭全部层;
          详细层设置可参考附件lyr_list.

           想要切换到第3,4,5层,则可以在cmd输入:3 4 5, 按下回车即可;

    工具包安装方法:

    1、将skill.zip文件解压缩到本地brd位置,密码“skill”;
    2.在env文件中设置alias st lyr_dis st等上述快捷命令,可参考lyr_list文件;
    3.加载skill ile文件,skill load("lyr_dis.ile" "tools")

    附件为操作演示;                                                                 右侧压缩包是skill压缩包;

    324 Bytes,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A:
    这个工具很方便,我弄下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很方便,我弄下来试一试

    你弄下来了吗?能分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很方便,我弄下来试一试

    skill软件包刚刚整理好上传,前面第一个包是演示视频,有标注哈;

网友B:
    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楼主

    你讲的是什么时间限制?

网友C:
    压缩包解压完,是两个0 字节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解压完,是两个0 字节的文件。

网友C:
    你传的版本才324字节。都不到1K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传的版本才324字节。都不到1KB

网友C:
    我特意下载了3次,每次都是0KB. (没错,那三次下载次数都是我下载的。)
    我也特意找了一个11KB的加密ile文件,压缩完了大小几乎不变。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压缩过程中出问题,或者上传的时候网站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意下载了3次,每次都是0KB. (没错,那三次下载次数都是我下载的。)
    我也特意找了一个11KB的加密ile ...

    这个附件就是上传的附件,我本地看着就是12kb

    11.79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附件就是上传的附件,我本地看着就是12kb

    这次看着大小对了,但ZIP的解压密码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看着大小对了,但ZIP的解压密码又不对。

    密码:user

网友C:
    可以用了,忘了要放到BRD目录了。放到一般的SKILL目录不行。
    整体效果挺不错的。
    我用alias l lyr_dis之后,输入l 1 3 5 之类的实现效果很好。
    t b sb at都有效,貌似ao和ac没生效。

    另外支持自定义层吗? 比如我修改lyr_list.control文件,增加一行
    "test" ("ETCH/TOP")
    能实现只打开ETCH/TOP层吗?我试了好像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了,忘了要放到BRD目录了。放到一般的SKILL目录不行。
    整体效果挺不错的。
    我用alias l lyr_dis之 ...

    可以把skill.ile放在你的skill常用文件夹底下,control文件放在brd目录下,这个定义造成的;另外你说的这个单独定义问题,目前暂时不支持;
    etch的输出不用在前面额外定义一个l,也就是说直接敲入1 2 3就可以直接切换;

楼主:
    下载时注意下载此压缩包

    11.7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密码:user

网友D:
    請問版主
    已在env文件中设置alias st lyr_dis
    control文件也放在brd目录下
    出現
    Command > st
    E- Command not found: lyr_dis
    會是什麼問題?

网友:
    不错感谢分享,好久不上了,怎么下载的积分要求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版主
    已在env文件中设置alias st lyr_dis
    control文件也放在brd目录下

    需要设置称这样alias st lyr_dis st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称这样alias st lyr_dis st

    還是有問題~~不知我哪裡出錯....

    還是有問題~~不知我哪裡出錯

    還是有問題~~不知我哪裡出錯

楼主(2023-04-25):
引用 网友D:
    還是有問題~~不知我哪裡出錯....

    你该不会在使用之前没有加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该不会在使用之前没有加载吧

    已加載~~
    換L層面可以使用~~
    但at ab st sb就不行@@

网友(2024-05-11):
    下载后解压缩需要密码,密码是什么?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D:
    已加載~~
    換L層面可以使用~~
    但at ab st sb就不行@@

    你的OK了吗?我出现了你同样的问题,都不行
    你的换L层面是怎么可以的,我L 层面也没有OK

网友:
求助,提示:command not found lyr_dis st.步骤为:1:在allegro.ilinit里面加入skill load("lyr_dis.ile" "tools"):lyr_dis.ile文件放在pcbenv里面。env中快捷键设置为:alias st lyr_dis st

网友:
求助,提示:command not found lyr_dis st.步骤为:1:在allegro.ilinit里面加入skill load("lyr_dis.ile" "tools");2:lyr_dis.ile文件放在pcbenv里面。3:env中快捷键设置为:alias st lyr_dis st;4:lyr_list.control放在brd所在文件夹中。还是出现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5-05-29):
请问有操作方法吗,这两个文件需要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附件就是上传的附件,我本地看着就是12kb

不清楚附件是怎么用的?

网友:
有已经会切换层的吗?

网友:
请问 加载skill ile 怎么加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