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科芯片通用烧录器支持MPS芯源半导体的高效率降压变换器MPQ7920GRM的烧录

楼主(2023-03-22):
MPQ7920GRM是一款集成了4个高效率降压DC/DC变换器、5个低压差(LDO)调节器和一个灵活逻辑接口的整套电源解决方案。DC/DC变换器中的恒定导通时间(COT)控制模式为其提供了快速瞬态响应,连续导通模式(CCM)下的可调开关频率(高达2.75MHz)大大降低了外部电感值和电容值,全方位保护功能包括欠压锁定保护(UVLO)、过流保护(OCP)、过压保护(OVP)和过温关断保护。输出电压可通过I2C总线接口调节,也可通过可多次编程(MTP)的存储器预设,可通过MTP配置或通过I2C总线在线控制开启/关断时序。

MPQ7920GRM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使用数量,并采用节省空间且侧面镀锡的QFN-26(3.5mm x 4.5mm)封装。

该器件符合AEC-Q100认证。
产品特性和优势
• 高效率降压变换器
- Buck 1: 4.5A DC/DC变换器
- Buck 2: 2.5A DC/DC变换器
- Buck 3: 4.4.5A DC/DC变换器
- Buck 4: 2A DC/DC变换器
- 降压1和降压3可以并联工作
- 降压2和降压4可以并联工作
- 输入电压范围:2.7V至5.5V
- 0.4V至3.58V(步进值为12.5mV),或0.4V至2.2V(步进值为7.4mV)可选VOUT范围,适用于降压1、降压2和降压3
- 0.4V至3.58V(步进值为12.5mV),适合降压4的VOUT范围
- 可调开关频率
- 可调软启动时间
- 可调相位延迟
- 可配置强制PWM模式、自动PFM/PWM模式
- 输出过流保护(OCP)、过压保护(OVP)
• 低压差稳压器
- 一个RTC专用LDO
- 4个低噪音LDO
- 2个独立输入电源
- 300mA负载时具有50mV压差
• 系统
- I2C总线和用户可编程MTP
- 两次可编程MTP
- 上/下电控制
- 多功能引脚:LDO2/EN1(EN1输入逻辑电平≤3.3V)
- 上电复位输出
- 可通过MTP灵活调节上/下电时序(0.5ms、2ms、8ms或16ms时隙可选)
- 可通过MTP灵活控制DC/DC、LDO的开启/关断
- 针对所有引脚的±4kV人体放电模式(HBM)±2kV带电器件放电模型(CDM)静电放电(ESD)分类等级
- 采用QFN-26(3.5mm x 4.5mm)封装
- 符合AEC-Q100等级1认证

内部框图

昂科技术自主研发的AP8000万用型烧录器包含主机,底板,适配座三大部分。

主机支持USB和NET连接,允许将多台编程器进行组网,达到同时控制多台自动ic烧录机同时烧录的目的。内置芯片安全保障电路保证即使芯片放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短路可以被立即检测到并进行断电处理,以保障芯片和编程器安全。内嵌高速FPGA,极大地加速数据传输和处理。主机背部有SD卡槽,将PC软件制作得到的工程文件放到SD卡的根目录下并插入到该卡槽内,通过编程器上的按键可进行工程文件的选择,加载,执行烧录等命令,以达到脱离PC便可操作的目的,极大的降低了PC硬件配置成本,方便迅速地搭配工作环境。

AP8000通过底板加适配板的方式,让主机扩展性更强,目前已经支持了所有主流半导体厂家生产的器件,包括TI, ST, MicroChip, Atmel, Hynix, Macronix, Micron, Samsung, Toshiba等。支持的器件类型有NAND, NOR, mcu, cpld, FPGA, EMMC等,支持包括Intel Hex, Motorola S, Binary, POF等文件格式。

网友:
烧录器在公司还是很重要,如果在板子上烧录太费时间,所有就用烧录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