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rcad16.6,导出BOM的时候一直出现截图所示的提示

楼主(2023-03-22):
如标题,我的orcad16.6,导出BOM的时候一直出现截图所示的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提示:communicating with Server...

网友:
    有元件是从联网的电脑上添加过来的

楼主:
    我把元件都拷贝到本地库了,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元件都拷贝到本地库了,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路径有问题吗?我猜想是否存在这个情况:即使拷到本地库来了,但原理图内引用的还是网上的资源。

楼主:
    我更新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