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legro里动态铜皮太小,敷上后就显示不出来了,怎么能显示出来?

楼主(2023-03-22):
实际在板上是存在这个轮廓的,要怎么能显示出来?我想删除掉它

网友A:
    bound勾上就能显示铜皮轮廓。

网友B:
    开所有层就能看见了,找到目标,可能会选不中,然后单次关掉其它层(不要一次操作关闭所有层),只保留相关层,就可以选中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所有层就能看见了,找到目标,可能会选不中,然后单次关掉其它层(不要一次操作关闭所有层),只保留相关 ...

上面大佬的方法最直接,class直接选boudary,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und勾上就能显示铜皮轮廓。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