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CS8323S

楼主(2023-03-23):
CS8323S是一款内置BOOST升压模块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内置的BOOST升压模块在5.5V和6.5V两个电压点之间可选。当BOOST升压模块在5.5V的情况下,可以为4Ω的负载提供3.7W的恒定功率;并通过MUCH使能端的控制,BOOST模块可以单独提供最高可达2A的电流输出;当 BOOST升压模块在6.5V的情况下,可以为4Ω的负载提供5.0W的恒定功率,AB类D类可切换模式的设计,最大限度的减少音频子系统中功放对FM的干扰,CS8323S在锂电池的供电电压范围内提供了极致的功率输出,使得CS8323S成为便携式音箱设备特别是扩音器产品的最优选择.
CS8323S的全差分架构和极高的PSRR有效地提高了CS8323S对RF噪声的抑制能力。无需滤波器的PWM调制结构及内置的BOOST升压模块,尽可能的减少了外围器件,另外CS8323S内置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有效的保护芯片在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不被损坏。
CS8323S提供了纤小的的SOP16L封装形式供客户选择,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内置BOOST模块,AB类D类集成的特殊R类结构
输出功率
Po at 10% THD+N,VIN=3.7V
RL=4Ω 3.70W(BOOST升压值为5.5V)
RL=4Ω 5.00W(BOOST升压值为6.5V)
优异的"噼噗-咔嗒"(pop-noise)杂音抑制能力
工作电压范围:2.5V到5.0V
MUCH功能功:放静音同时,PVDD可输出最高2A的电流
无需滤波的Class-D结构
72%的效率
高电源抑制比(PSRR):在217Hz下为70dB
启动时间(260ms)
静态电流(10mA)
低关断电流(<0.1μA)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符合Rohs标准的无铅封装

应用
便携式蓝牙音箱
扩音器

封装
SOP16

网友:
电路很简单,蓝牙音箱用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