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原理图元器件编号

楼主(2023-03-23):
能不能把元器件从某个值开始重新编号,比如从100开始,而不是默认的1?

网友:
1.从开始菜单中打开cadence的工具,然后选择orcad capture cis,如图所示,如果上次将orcad capture cis选择为默认打开选项,那么直接跳转到工作界面;

2.打开上次建立好的工程项目,可以从file工具栏的下方看到,点击打开该工程;

3.左侧项目资源管理中,鼠标定位在.DSN文件上,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Annotate;

4.然后在annotate窗口中,选择要进行标号的配置属性,一般默认配置即可,点击确定;

5.然后会提示一些信息,点击确定即可,这样就完成了原理图上所有器件的标号更新;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的需求不是编号。因为默认编号从1开始,比如我想从100开始,这个怎么弄?

楼主:
哪位大侠会呢?

楼主:
自己解决了,公司拍不了图,只能文字了。
Tools->annotate,界面中把Refdes control required选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