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s115在move时点击右键卡死报错

楼主(2023-03-23):
有的图,做着做着,突然 在执行 move 命令时,鼠标点击右键就会卡死报错,如图:

各位有没有遇到的,最近好多图都这样了,move过程中没法 捕捉 镜像 等,感觉好不习惯。

网友A: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看看任务管理器里,运内和CPU的利用率是不是被拉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看看任务管理器里,运内和CPU的利用率是不是被拉满了

    没有,CPU和内存都没有明显波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