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olar speedstack这个叠层设计软件的吗,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有别的设计软件推荐吗?

楼主(2023-03-23):
(图片)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厉害,设置好叠层和需要计算的阻抗以后,能一次性自动把各个层的阻抗线宽、线距都算出来,还能把叠层结构和各项参数导入到PCB设计软件中去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厉害,设置好叠层和需要计算的阻抗以后,能一次性自动把各个层的阻抗线宽、线距都算出来,还能把 ...

想要学习这个需要看什么资料,网上没有什么

网友:
    可以看看软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