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如何调取Format symbol 与Mechanical symbol?

楼主(2023-03-23):
从别人的PCB中直接将Format symbol与Mechanical symbol封装保存到库中,查看库中将此元件加进去了,但调取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保存的封装重新编辑一下,另存为试试

网友:
    用Place-Manual功能放,Setting中勾选Library,List类型选择Format symbols或Mechanical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