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片/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片驱动波形必须用正弦波

楼主(2023-03-23):
超声片/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片驱动波形必须用正弦波  才有良好的效果,比如电声转换效率、波形失真度、功率衰减等;很多负载必须正弦波才能驱动,用方波、三角波、锯齿波都驱动不起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
    超声换能器用在声学产品上,驱动波形不是你截图那种,加入耦合电容和运放就完全OK,但是有个弊端,经过放大后的声音进入人的耳朵里,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可能这就是超声换能器的真实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