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那个siwave仿真pdn,查看Z的时候在低频的时候是开路状态,怎么拉下来呢

楼主(2023-03-24):
老师,那个siwave仿真pdn,查看Z的时候在低频的时候是开路状态,怎么拉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RM Short

    老师,在哪里设置VRM呢?

网友:
    S参数低频段多分配些点,不要无脑使用对数分布

网友(2024-09-14):
    在电源芯片上建一个port,仿真结束了将电源芯片位置的port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