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LPDDR4X仿真问题

楼主(2023-03-24):
写操作:LPDDR4X仿真的激励源电压设多少V?reciever的模型是用I/O 0.6V的还是核心1V1
读操作:激励源电压设多少v,reciever的模型是用I/O 0.6V的还是核心0V85?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操作的图或者界面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操作的图或者界面截一个,

就PRBS 电压

网友:
激励 1V 即可 最终输出波形还是看你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