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流程

楼主(2023-03-24):
一、波峰焊是什么
是一种将熔化的焊料喷流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峰,将预先装有元器件的pcb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峰,使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一种工艺流程
二、波峰焊的优势
1.由于大量的焊料处于流动状态,使得印制电路板的被焊面能充分地与焊料接触,导热性好。
2.显著地缩短了焊料与印制电路板的接触时间。
3.运送印制电路板的传动系统只作直线运动制作简单。
三、波峰焊机工作原理
借助泵压作用,使熔融的液态焊料表面形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当插装了元器件的装联组件以定角度通过焊料波时,在引脚焊区形成焊点的工艺技术。组件在由链式传送带传送的过程中,先在焊机预热区进行预热。预热后,组件进入铅槽进行焊接。锡槽盛有熔融的液态焊料,钢槽底部喷嘴将熔碰焊料订出定形状的波哆,这样,在组件焊接面通过波时就被焊料波加热,同时焊料波也就润湿焊区并进行扩展填充,终实现焊接过程。
四、波峰焊机操作流程:将元件插入相应的元件孔中 →预涂助焊剂 → 预热(温度90-100‘C,长度1-1.2m) → 波峰焊(220-240’C) → 冷却→切除多余插件脚 → 检查。

网友:
温度对波峰焊的质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