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鼠标移动器件上如何显示更多的信息

楼主(2023-03-24):
    如图所示,鼠标移动到电阻中间时,仅显示出value和ref的值;鼠标移动到电感的pin脚时显示name和number。
    现在想让鼠标移动到器件中间位置时,显示出更多的信息,如封装、精度、尺寸 等等可自定义的信息,这该如何做到?

网友:
    这个功能还没有工作,等大神指点

网友A(2024-12-17):
    在tcl command界面输入
    1. # 此脚本重构tooltip功能,使得鼠标悬停在器件上面的时候显示器件的封装信息

    2. # 判断是否启用工具提示功能
    3. proc CustomToolTipForPageObjectsEnabler {args} {

    4.     return true
    5. }

    6.
    7.
    8. # 获取器件的 PCB Footprint 属性值
    9. proc GetCustomToolTipForPageObjects {pObj pSchOcc pName} {

    10.     # 定义属性名
    11.     set propName [DboTclHelper_sMakeCString "PCB Footprint"]

    12.     set propValue [DboTclHelper_sMakeCString]

    13.
    14.     # 获取属性值
    15.     set status [$pObj GetEffectivePropStringValue $propName $propValue]

    16.
    17.     if {[$status OK]} {

    18.         return "${pName} --- [DboTclHelper_sGetConstCharPtr $propValue]"

    19.     } else {

    20.         return "${pName}"
    21.
    22. }

    23.
    24. # 调用 RegisterAction 并设置参数
    25. RegisterAction _cdnGetCustomToolTipForPageObjects \
    26.     CustomToolTipForPageObjectsEnabler \
    27.     "" \

    28.     GetCustomToolTipForPageObjects \

    29.     schematic_page

    然后鼠标移动到器件上方,显示如下:
    便可以成功显示器件的封装信息。

如果要每次打开cadence就加载此功能,可以将上述代码保存至一个tcl文件中,如show_pcb_footprint_tooltip.tcl文件,然后保存到<Cadence_Installation>\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AutoLoad目录下,重新打开cadence即可。

楼主:
    喔,大佬好牛,实现了

楼主:
    我这也显示了,大佬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cl command界面输入然后鼠标移动到器件上方,显示如下:
    便可以成功显示器件的封装信息。

    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2025-08-18):
    请问:在只读模式下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