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md pin上的via要怎么检查?

楼主(2023-03-24):
这几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啊?个人理解:
1、via at smd pin, 这个应该是检查via在smd pin上的总开关
2、via at smd fit required, 如果这个选ON, 则整个via都在smd pin上的不报错
3、via at smd thru allowed, 这个不知道啥意思
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一直用的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

    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不客氣, 至少有圖片.......你在設定時, 右邊再拉開就有說明, 只差沒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