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规则设置

楼主(2023-03-25):
    同一个网络,表层和内层间距不一样,ad规则怎么设置

网友A:
    进入PCB规则管理器中单独新建一个间距规则对层进行设置,并设置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PCB规则管理器中单独新建一个间距规则对层进行设置,并设置优先级

参考这个图片

    间距规则

    间距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