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pads logic 界面误按下打印按钮 ??

楼主(2023-03-26):
请教下, pads logic 界面误按下打印按钮 ??

详细描述如下:

在 pads logic 界面, 按下打印按钮后又取消没有进行任何打印的情况下, 此时的 显示 网络链接, 显示元件编号, 文本文件等 颜色都发生了改变,

这个要怎么设置才能够恢复 ???

网友:
    这个不应该有影响呀,之前没有见过这种错误。但是确实很奇怪

网友A:
    设置--显示颜色,改回去。可以单独保存一个配色方案,改变了之后可以直接选择配色方案恢复

楼主(2023-05-10):
引用 网友A:
设置--显示颜色,改回去。可以单独保存一个配色方案,改变了之后可以直接选择配色方案恢复

再怎么设置总是感觉怪怪的,结果我吧 pads 重新卸载后重新安装了一边,

貌似这个 bug 在很早的版本中就存在,没有想到还一直保留至今,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