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表面处理工艺,哪种可靠性更高?

楼主(2023-03-27):
请教一下,  如下3种表面处理工艺,哪种可靠性更高?  有什么原理么?

PCB表面,焊接BGA芯片的pad表面处理
1. 沉镍金
2. 电镀镍金
3.  OSP

网友A:
    沉镍金:工艺的优点是:不易氧化,可长时间存放,表面平整,适合用于焊接细间隙引脚及焊点较小的元器件,可耐受多次回流焊,适合返修,适合用作COB(Chip On Board)打线的基材。
沉镍金:工艺的缺点是:成本较高,焊接强度较差,容易产生黑盘问题,镍层会随时间逐渐氧化,长期可靠性不良。

    镀金工艺的优点是:较长的存储时间(>12个月),适合接触开关设计和金线邦定,适合电测试。
    镀金工艺的缺点是:较高的成本,金比较厚且金层厚度一致性差,焊接过程中,可能因金太厚而导致焊点脆化,影响强度。

    OSP工艺的优点是: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SMT。
    OSP工艺的缺点是:焊接时需要氮气,且回流焊次数受限,不适合压接技术,不适合返修且存储条件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镍金:工艺的优点是:不易氧化,可长时间存放,表面平整,适合用于焊接细间隙引脚及焊点较小的元器件,可 ...

请教一下, 如果3种都是正常焊接BGA芯片, 哪种模式的焊盘使用寿命更长或者失效概率最小?

网友:
    必须是沉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