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新手求教!Power SI中PDN阻抗仿真时赋电容模型问题

楼主(2023-03-27):
新手求教!赋电容模型的两个问题
1.有搜到调用S参数电容模型时好几种调用指令,
s1 1 2 0 model=‘’
s1 1 2 3 2 model=‘’           V 3 2 0
s1 1 2 3 2 model=‘’
s1 1 2 2 2 model=‘’
这几种有什么区别?

2.
通过AMM模型管理模块实现电容库中模型的导入与使用时,.amm和.xml库文件怎么自己编写,或者怎么将自己新下载的电容模型加进去?

网友A:
    1、不同测试方法测得的电容模型要用不同的调用指令
    2、用ANalysis Model Manager新建一个Library,就可以将自己新下载的电容模型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同测试方法测得的电容模型要用不同的调用指令
    2、用ANalysis Model Manager新建一个Library,就可以 ...

    xml格式的库是怎么来的,看到有教程是amm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