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CONIC RF-35微波射频板

楼主(2023-03-27):
    TACONIC RF-35微波射频
    性能:
    (1)成本低;
    (2)优异的剥离强度;
    (3)非常低的损耗因子;
    (4)低吸水率;
    (5)增强表面光滑度。
    应用:
    (1)功率放大器;
    (2)滤波器和连接器;
    (3)无源元件。
    1)RF-35是TACONIC产品ORCER中的有机陶瓷层压材料。
    2)它是一种基于玻璃纤维布的增强玻璃材料,是一种组合TACONIC的陶瓷填充技术和玻璃纤维涂层PTFE技术。
    3)RF-35是低成本,大批量商用微波和无线频率应用的选择。
    3) RF-35的1/20Z和10Z铜箔板,即使采用标准环氧材料,也具有优异的剥离强度,并可随时提供返工。
    4)RF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 35)超过315℃。
    5)RF-35的超低吸水率和低损耗因子使频率范围内的相移最小化。
    6)尺寸稳定性RF-35是由于在其设计开发中使用玻璃纤维布。
    7)RF-35层压材料,一般采用单面或双面1/20Z,10Z和20Z厚度的电解液铜箔。根据要求可以选择不同尺寸的板材。
    8)对于RF-35微波材料,Z轴方向的热膨胀率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9)RF-35介电常数随温度变化:

    10)RF-35介电损耗随温度变化:

    11)RF-35微波材料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是如下图所示:

    12)RF介电损耗与微波材料频率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网友:
    测试的数据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