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加速老化实验

楼主(2023-03-27):
    各路大神,
          请教下有没有朋友知道纽扣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的加速老化实验方法,或者参考依据呢?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 ... a05960f?page=search

网友A:
    二次電池的老化測試,應該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充電、放電、充電、放電……然後記錄及比較充放電曲線。

    老化之後容量會越來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電池的老化測試,應該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充電、放電、充電、放電……然後記錄及比較充放電曲線。

    对不起,我表述有点不准确。
    我想加速验证一次性纽扣电池的存储时间。
比如厂家宣传可以存储3年,自放电率<5%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表述有点不准确。
    我想加速验证一次性纽扣电池的存储时间。
比如厂家宣传可以存储3年,自放 ...

    我怎麼覺得自己像個儀器商業務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表述有点不准确。
我想加速验证一次性纽扣电池的存储时间。
    比如厂家宣传可以存储3年,自放 ...

贈品!

    Batteries in a Portable Worl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