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转asc文件

楼主(2023-03-27):
求帮转as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警告, 我沒花時間修正.

万分感谢,不过导入后孔丢失了,走线都是铜皮属性的,我再看看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2023-06-19):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不过导入后孔丢失了,走线都是铜皮属性的,我再看看还有其他方法没

孔丢失、走线都是铜皮属性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类问题,想请教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