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厂里SMT车间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3-03-28):
有朋友进电子工厂里工作听说自己被分到了SMT制造车间,但却不知道此车间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就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SMT制造车间的情况。
SMT车间可分为两条产线,一是SMT产线,二是DIP产线。
SMT(表面贴装技术)是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简而言之SMT就是把电子元件通过设备贴到PCB线路板上面,然后通过回流焊加热,把元件通过锡膏焊接固定到PCB板上。
SMT的基本工艺是:锡膏印刷--> 零件贴装-->回流焊接-->AOI光学检测--> 维修--> 分板。
SMT车间里还有一个DIP线DIP 也就是插件,DIP流水线也就是插件焊接的流水线,有些企业也叫PTH 和 THT,都是一个意思。DIP有一些大的连接器,设备是没有办法打到PCB板上的,这时就要通过人或者其它的自动化设备插到PCB板上
DIP插件的主要流程是: 工插件——插件目检——波峰焊——执锡作业
希望本篇文章对即将进入SMT车间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多多学习,这算得上是一个技术性的岗位。

网友A:
    一般来说DIP线都另外一个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DIP线都另外一个车间

对的 DIP线是SMT车间的一条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