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584D数字音频放大器

楼主(2023-03-28):
AD83584D是一款数字音频放大器,能够将25W(BTL)的功率分别驱动到一对8Ω负载扬声器,并将50W(PBTL)的功率驱动到一个4Ω负载扬声器。在24V电源下工作,无需外部散热器或风扇即可播放音乐。AD83584D还能够在24V电源下驱动4Ω、12W(SE)x2+8Ω、25W(BTL)x1,用于2.1CH应用。
AD83584D可以提供高级音频处理功能,如音量控制、20个EQ频段、混音、3D环绕声和动态范围控制(DRC)。这些都可以通过简单的I2C控制接口进行完全编程。提供了坚固的保护电路,以保护AD83584D免受意外错误操作条件造成的损坏。AD83584D的全数字电路设计比通过模拟电路设计实现的模拟AB类或D类音频放大器更能容忍噪声和PVT(过程、电压和温度)变化。AD83584D在瞬时通电/断电或静音/关机切换过程中不会弹出,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内置防弹出电路。

特征
16/18/20/24位输入,I2S,左对齐和右对齐数据格式
PSNR和DR(A-加权)
扬声器:98dB(PSNR),108dB(DR)@24V
多采样频率(Fs)
32kH/44.1kH/48k手动
64kH/88.2kH/96k手动
128千赫兹/176.4千赫兹/192千赫兹
系统时钟=64x、128x、192x、256x、384x,
512倍、576倍、768倍、1024倍Fs
32kH/44.1kH/48kHz时为64x~1024x Fs
64kH/88.2kH/96kHz时为64x~512x Fs
128kH/176.4kH/192kHz时为64x~256x Fs
电源电压
数字电路为3.3V
扬声器驱动器8V~26V
支持2.0CH/2.1CH/Mono配置
扬声器输出power@24V用于立体声
10W x 2CH分成8个Ω @0.09%THD+N
15W x 2CH共8个Ω @0.15%THD+N
25W x 2CH成8个Ω @0.28%THD+N
声音处理包括:
20频段参数扬声器均衡器
音量控制(+24dB~-103dB,0.125dB/步)
动态范围控制
双频段动态范围控制
电源剪辑
3D环绕声
通道混合
带迟滞窗口的噪声门
低音/高音控制
低音管理交叉滤波器
直流阻塞高通滤波器
防爆裂设计
短路和过热保护
支持不带MCLK的I2C控制
带可选设备的I2C控制接口
住址
支持BCLK系统
支持硬件和软件重置
内部PLL
低压欠压停机和高压欠压检测
省电模式

应用
电视音频
吊杆盒、CD和DVD接收器、对接系统
电动扬声器
无线音频

网友:
这个芯片在电视里也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