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2088数字音频放大器

楼主(2023-03-28):
AD82088是一款数字音频放大器,能够将20W(BTL)的功率分别驱动到一对8Ω负载扬声器,并将40W(PBTL)的功率驱动到一个4Ω负载扬声器。在24V电源下工作,无需外部散热器或风扇即可播放音乐。AD82088提供高级音频处理功能,如音量控制、30个EQ频段、混音、3D环绕声和动态范围控制(DRC)。这些都可以通过简单的I2C控制接口进行完全编程。提供了坚固的保护电路,以保护AD82088免受意外错误操作条件造成的损坏。AD82088的全数字电路设计比通过模拟电路设计实现的模拟AB类或D类音频放大器更能容忍噪声和PVT(过程、电压和温度)变化。AD82088由于其强大的内置防弹出电路,在瞬时通电/断电或静音/关机切换过程中不会弹出。

特征
数字电路的电源电压为3.3V扬声器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在8V到26V之间
支持2.0CH/Mono配置
扬声器输出power@12V用于立体声
7宽x 2厘米,共8个Ω <1%第d次+第N次
10W x 2CH分成4个Ω <1%第d次+第N次
扬声器输出power@18V用于立体声
15W x 2CH共8个Ω <1%第d次+第N次
扬声器输出power@24V用于立体声
20宽x 2厘米,共8个Ω <1%第d次+第N次
16/18/20/24位输入,I2S,左对齐和右对齐数据格式
多采样频率(Fs)
32kHz/44.1kHz/48kHz和
64kHz/88.2kHz/96kHz和
128kHz/176.4kHz/192kHz
系统时钟=64x、128x、192x、256x、384x、512x、576x、768x、1024x Fs
MCLK系统:
32千赫/44.1千赫/48千赫时为64x~1024x Fs
64kHz/88.2kHz/96kHz时为64x~512x Fs
128kHz/176.4kHz/192kHz时为64x ~ 256x Fs
BCLK系统:
64xFs,适用于32kHz/44.1kHz/48kHz
64kHz/88.2kHz/96kHz的64xFs
128kHz/176.4kHz/192kHz时为64xFs
声音处理包括:
30频段参数扬声器均衡器
音量控制(+24dB~-103dB,0.125dB/步)
动态范围控制
三频加后置动态范围控制
电源剪辑
编程的3D环绕声
通道混合
带迟滞窗口的噪声门
低音/高音控制
直流阻塞高通滤波器
预秤/后秤
支持无时钟的I2C控制
带可选设备地址的I2C控制接口
I2S输出,带可选音频DSP
支持硬件和软件重置
内部PLL
防爆裂设计
液位计和功率计
低压欠压停机和高压欠压检测
过电压保护
短路和过热保护

应用
电视音频

网友:
系统时钟分频的种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