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PI电源阻抗的结果有单位吗?

楼主(2023-03-28):
    siwave仿真PI电源阻抗的结果有单位吗?就是Z parameter,或者说这个是电源阻抗吗

网友:
    SIWAVE仿真太难学了

网友:
    如果你跑的是开路电源网络,Z就是PDN阻抗Z,但你这个仿真结果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
    跑PDN建议用 POWER SI 容易学习,并且跑PDN对求解器要求不像对高速信号那么高,PDN 用POWER SI足够了

网友A:
    还有你需要学习电容、电感他们串联谐振的特性否则就算把仿真结果跑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所以理论知识需要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需要学习电容、电感他们串联谐振的特性否则就算把仿真结果跑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所以 ...

感谢,我就是发现这个仿真结果走线不对开始怀疑这个图的,谢谢指导